求助,不知在这个论坛发对不对

楼主(2003-04-22):
我是一个要毕业的本科生,论文题目为《冷却水系统腐蚀的计算机模拟控制》。其具体要求是这样的,在一条管线中,由电导率、ph传感器分别测得两值,若这两值超标,则由计算机判断并控制两药泵向管道中注入药剂。我现有组态王这个软件。请大侠能给我的方案,现在我甚是焦急啊。在线等哦

楼主:
传感器信号传输到计算机后设高限报警开关量输出,控制泵运行即可。 要用数据采集模块I/O,加继电器带动泵

楼主:
不知道可否用ac6010数据采集卡,不知他与组态王是否适用 还有用研华的ADAM5000/485模块,我不知道它是如何与计算机相连的 还需要其他的卡吗??

网友A:
可以使用巨腾的eIO采集模块,通过RS232串口与计算机通讯! 上位机软件可以自己用VB编一个组态画面,编写一个简单的控制程序,即可完成! 若需要eIO的通讯协议,请与我联系!021-50903810-15 李国应 mail:lgy1998@citiz.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