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sunwayland)
组态软件如何应用到恒压供水?

楼主(2003-04-22):
各位工控工程师您好! 我公司产品近期要上组态。但对组态软件不熟悉,请您指教! 我公司生产恒压供水设备,用PLC及变频器控制,现须监控水池液位,电机的电流,电压,远传压力表,变频器的运转频率,并能远程控制,请问: 1 是否需要另外添加硬件?如PCI数据采集卡 2 计算机与PLC及变频器怎样连接?用何种协议?那种较好? 3 如何读取PLC及变频器内的参数? 烦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2-20):
1。水位,电压,电流等在 PLC中有监视点吗,如没有要加入模拟量的输入模块(数据采集卡)。 2。PLC用的什么型号,可以用PLC的通讯卡,或用RS232等,用卡较好。 3。……

网友B:
您可以把详细的工艺资料发到我的邮箱上,留下您的E-MAIL地址,我会根据您提的要求详细的回答.

网友B:
不好意思,忘了我的邮箱,GLJ5588@SOHU.COM

网友C:
您可以把详细的工艺资料发到我的邮箱上,sd_gongkong@163.com

网友D:
用分布式的RTU加intouch 就行了! 分布式RTU:有遥信,遥测,遥控功能,体积小! 组态软件吗,intouch 足够作如上功能了!

网友E:
楼上几位做的方案太罗嗦了吧! 如此简单的工程还用intouch?! 国内软件经济、可靠、服务周到,试试开物2000!!!

网友F:
开物2000不是微软的工具开发的吧,程序的代码执行好象效率不高吧

网友E:
致poiuy76:您用过开物2000吗? 何时成了微软的开发工具了?

网友G(2003-04-22):
如果方便,请将详细资料mail给我一份?我帮你做一份方案!lgy1998@citiz.net,请尽快!

网友:
以前用过西门子的,感觉挺好的,我帮你做个方案,你用S7-200编程就行的,我的邮:net_people@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