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使用研华工控?

楼主(2003-04-22):
各位朋友,最近实验室里买了一台研华工控还有一块数据采集卡,如何能够快速的入门和使用,以及如何开发,从哪里下手,谢谢!

网友A:
从说明书下手

网友B:
请教研华AE.

网友C:
用GENIE很方便,将就是可靠性存在问题

网友D:
请问研华AWS--8100工作站,触摸只能在上面响应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