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有哪种plc有can总线通信模块?

楼主(2003-04-23):
小弟一直没发现哪种plc带有can总线通信模块,哪位知道请告知一声。十分感谢。

楼主:
现在变频器一般都有can总线接口了,为什么一直没发现有带can总线通信模块的plc。一般plc控制变频器通过哪种总线?是不是profibus用得比较多?

网友A:
AB 不过要利用第三方产品如:PROSOFT

楼主:
to tfg 谢谢,能说得更具体点吗?AB的那种机型?在那儿能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B:
b&r公司2000系列PLC CPU 集成CAN 总线通信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