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NS plugIn的实现问题

楼主(2003-04-23):
衣卓,各位大虾: 我遇到一些问题: 1. 在PlugIn的SCOPE设置为LonmarkObject,即PlugIn面向LonMark对象操作时,COMMAND该怎样设置??? 2. 此条件下怎样配置NV和配置网络变量??? 急啊!!!

网友A(2002-06-03):
VB Wizard可以轻松搞定。

楼主:
command有24个可以选择,当然选择的过程可以通过LNS PLUGIN wizard实现,我的问题是:当Scope选择为:LonMarkObject时,command的设置选择问题,目的是(控制和)配置节点的Lonmark对象中的网络变量和配置变量。我将command设置为LcaCommandConfigure(13),但是在LonMaker的调用中找不到它,虽然在LonMaker中将它注册过,检查也的确已经注册。 请大虾详细指点,谢谢啦

网友B(2003-04-23):
我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