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介绍一下冗于I/O系统是如何实现的

楼主(2003-04-23):
有谁能介绍一下冗于I/O系统是如何实现的。当同一测点两个冗于I/O开关量信号不一致时系统如何判断?这是由硬件完成还是由软件编程完成?

网友A:
对于你所提出的问题,首先应该明确的是什么叫IO系统冗余。 IO冗余应该起源于传统的DCS系统。所谓的IO冗余就是IO卡件之间的冗余。也就是说,需要冗余的IO信号分别接入两块主备卡件(一般通过一块统一的FTA即现场端子板分两路分别接入主备IO卡)。这样,在正常状况下,IO主卡负责IO信号的处理,一旦主卡存在故障(这需要由固定的诊断设备判断:主要有控制器卡件或通讯卡件负责)控制器会自动切换到备用IO卡上以维持正常的过程处理,所以不会存在对于两个IO开关量的判断问题。 对于IO卡件的两个信号判断,这应该已经转换为容错的问题,也就是说,系统对于可能存在的故障的容许能力。现在一般的容错解决措施一般遵循3210或210的法则:在3取2时,一般会有3个输入信号(ESD紧急停车系统中有时会采用)或将1个信号分3个通道(多数采用)读取,系统以少数服从多数的方式表决,但当存在可诊断的故障通道时,也可以会根据表决策略确定正确的信号。还有一种重要的表决方式是2路信号表决,系统可以认可2路或1路信号的可靠性。 由于表决法则多数需要在组态时确定,因此多数为软件表决。

网友B:
感谢“进言”老师的讲解!!!

网友C:
进言: 你好! 就DCS IO冗余系统的故障诊断和自动切换技术设计而言, 有无"真/假"冗余 之说? 因为有些DCS 推销商总讲自己的产品是真正的冗余设计,别的厂牌的系统是"假"冗余,云云.

网友A:
一般说来,传统的进口DCS系统如HONEYWELL的TDC3000&TPS,YOKOGAWA的CS,ABB的OCS,FOXBORO的IA,FISHER的PROVAX等均为传统意义上所说的真正冗余(当然,大家在FTA部分都没有冗余-因为这一部分电路比较简单,多数只是实现2、3线制及电压电流转换及信号的分配,故障率较卡件要低)。而现在的多数进口DCS系统,多数已经没有了真正的IO冗余。因为在国外,IO冗余配置需求已经很少,而国内特别是石油化工行业的传统,无论是设计院还是最终用户,大家一致认为还是需要IO的冗余。因此,有些公司为了迎合这一需求,变相的通过一些特殊方式(如通过硬件搭接或第三方采购等)实现IO冗余。这种冗余的可靠性和实时性肯定有些小问题,但我认为一般也不会造成什么影响,因为这些行业对于IO的处理速率要求一般不会太高! 另外,在控制器的冗余问题上,可能会存在交叉冗余及单边冗余的情况(个人术语):有的系统的冗余部件如电源、CPU、通讯模件采用并联后再串连,这样,任何两个不同模件的故障不会引起控制器的失效;而多数系统则采用CPU、电源及通讯串连后并联,这样,两个模件的故障可能会导致控制器的失效问题。当然,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几乎为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