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p

楼主(2003-04-23):
各位专家: 我问一个比较简单的问题,见笑! 我已经分别完成一个节点的硬件和软件设计,可就是不知道如何将软件放到硬件里?还需要哪些工具? 如何将固件下载到Flash? 已有开发工具:NodeBuilder3.0,Lonmaker。 芯片:3150。 Flash存储:Atmel29c512

网友A:
1、先用nodebuilder生成nei文件。 注意,文件配置部分要和falsh的配置相同。 就是一个扇区到底有多少字节。 2、使用编程器将*.nei文件使用16进制格式烧到512里去。 3、使用lonmaker来实现网络管理和配置来在线调试节点。

楼主:
谢谢zzzzz先生: 再请教一下,*.nei是不是已经包括了固件和应用程序? 如果在用lonmaker来在线调试节点时发现程序需要修改,是不是重新要把*.nei下载到512里?

网友A:
大家都会,我在这里搬斧子了!! 1、*.nei包括了固件(sysytem image)和应用程序(application image) 2、如果在用lonmaker来在线调试节点时发现程序需要修改, 可以使用xif+nxe文件生成apb来下载。

楼主:
能否具体谈一下“xif+nxe文件生成apb” 还有,我对NodeBuilder的编程方式不太习惯,因为CodeWizard生成太多的代码,反而有点不太习惯!请ZZZZZ老师能否给我一个好方法! 谢谢!

网友B:
你对什么样的编程方式习惯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