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组态王与数传电台的数据交换

楼主(2003-04-23):
我公司现有以分布式数据采集、显示项目,下位机约有50个点,上位机使用PC;数据交换使用MDS数传电台。 现在的问题是,组态软件如何从数传电台中取得数据,因为组态软件所需的上百个点均来自数传电台,而且还要有一定的收集时间保证。 是否需要编制底层程序或者加额外的硬件。

网友A:
MDS数传电台采用的是透明协议,勿须对现有的硬件协议进行修改[您所连接设备用到的驱动协议],即可以直接使用。 如有问题请致电:北京亚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技术部 010-82665206

网友B(2008-04-22):
我做过同类似项目,可以提供电话咨询

0755-83417797

www.rs232com.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