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与局域网连接接口有几种方法?

楼主(2003-04-24):
(无正文)

网友A(2001-08-03):
LNS 提供IP CHANNEL i。Lon 1000 提供Lonworks/IP channel 从本质上说,关键是看LNS Server 的位置。 server可以直接连到lonworks ;也可以通过ethernet 卡 经过i‘LON连到Lonworks网络

楼主:
i。Lon 1000 价格太高,是否有低价解决方案?

网友A:
Coactive公司的LE路由器,大概是USD1399

网友B:
tac 的 web server 价格比较低。

网友A(2002-07-17):
lonworks嵌入式web server 价格在4000-6000元,根据不同i/o数量,信道类型(ftt-10A,PLT-22)以及是否带Web video camera.

网友A:
我是一名刚刚接触lonworks 的大学生,我想问各位 1、网络适配卡除了Echlon公司的PCNSS、PCLTA、SLTA/2外,国内还有那个公司生产。 2、组态王支持那家的网络适配器 Email:xinlong_2000@yeah.net

网友A:
(1)和组态软件没有任何关系。除非组态软件自行开发lon driver,需要事先搞清楚是否是基于LNS还是非LNS的。 (2)目前使用LNS兼容的interface: PCC-10/PCLTA-20/10/i.LON10/100/1000等。

网友C:
再问衣卓老师: 假如作一个基于lonworks 的监控系统,用组态王作监控软件,那组态王怎样和下面的智能节点进行数据通信

网友A:
通过LNS OPC or DDE I/O Server,都可。 如采用组态软件自带lonworks DLL驱动,需知道是否是LNS或者非LNS,以及LNS的版本。否则,网络数据库可能无法获取。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C:
谢谢衣卓老师: 以前我是这样想的:lonworks网络适配器读取下面的智能节点的数据,存在双口RAM中,监控软件(比如说组态王)要想读取双口RAM中的数据,必须要像组态王连接ADC30那样的板卡那样连接上,才能从中取得数据。 是不是这样的,假如我用的是PLCTA-10,监控软件用的是组态王,下面的智能节点支持OPC,用LNS OPC Server就可以与下面的智能节点进行通信了吗?这样的话,组态王中的数据是从PLCTA-10中取得的吗?LNS OPC Server是不经过网络适配器直接和智能节点相联系的吧。

网友A:
see my following comments: 1.如果你需要直接采用双口RAM读写操作LonWorks Node,可采用非LNS兼容网络适配器,www.loncontrol.com上有这个产品,可参考。上位监控 可是工控组态软件或者vb,vc等开发工具。 2.采用LNS兼容网络适配器,如PCLTA-10/20/PCC-10/i.LON family products等,有2种做法。(1)利用LNSADK以及VB,VC等直接开发LonWorks网络管理,数据监控系统。 (2)或者采用LNS网络管理工具,如LM4W,以及I/O Server(如OPC)等 再利用组态软件,或者VB,VC等作为OPC客户端来监控LONWORKS网络。 ------------------------------------------------------------ 典型 LonWorks 控制信息流如下: LonWorks网络--〉LNS兼容接口--〉LNS I/O Server(如LNS OPC/DDE等)--> OPC(DDE)客户端,如组态软件,VB,VC应用等。 LonWorks网络--〉LNS兼容接口--〉LNS Application (基于LNSADK和VB,VC等直接开发)

网友D(2003-04-23):
我十分想知道的是:这两种,哪个更快些

网友D:
我指的是 LonWorks网络--〉LNS兼容接口--〉LNS I/O Server(如LNS OPC/DDE等)--> OPC(DDE)客户端,如组态软件,VB,VC应用等。      LonWorks网络--〉LNS兼容接口--〉LNS Application (基于LNSADK和VB,VC等直接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