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NS Plug-in

楼主(2003-04-24):
斑竹或哪位大虾介绍一下LNS Plug-in 的用途。 谢谢了

网友A(2002-11-22):
LNS Plug-in 作用: 主要是简化节点(device)的配置。 FYI,本周一(2002/11/18),国际LonMark组织通过最新Device Plug-in接口标准(EIA-709.1):EIA/CEA-860A. 进一步规范 EIA709.1 网络管理工具和节点配置软件之间的软件接口,使之成为一种开放的接口。(基于WINDOWS平台,COM技术) lonworks@gongkong.com

楼主(2003-03-08):
用LNS Plug-in 开发的网络配置工具和LonMaker的作用有何区别?

网友A:
LNS Plug-in必须运行在支持它的LNS网络工具之上,如LM4W,不能独立运行。对于含有复杂功能算法的LON节点以及集成多厂家LON产品的时候,LNS Device Plug-in通过图形化界面将非常易于LON网络配置参数组态。否则,可利用网络工具浏览器等进行网络配置参数的组态。 BTW,LNS Plug-in 是 Device Plug-in EIA/CEA-860A的一个子集。

网友B:
参考一下lonpoint.

网友C(2003-04-23):
在一个程序(A)中用LNS Object Server ActiveX做director。 在另一个程序(B)中LNS Object Server ActiveX做plug-in, 可以用A调用B。LM4W就是一个Director

网友D:
B也可以独立运行

网友C:
独立运行就不叫plug-in了吧,虽然可以编程实现“独立运行程序”完成同样的功能。 因为plug-in需要director把要操作在一定层次上的网络对象(这取决与你编程时选择的对象范围)传递给它。在调试的过程中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一点。

网友D:
怎么不行,我们把它做成data server 不行?? 至于网络中其他的部分,呵呵 不用楼上的操心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