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在选数据采集卡

楼主(2003-04-24):
我也在选数据采集卡,要求0。00001的样分辨率,范围+/-0。5V,10K的采样率,4通道。 请大家介绍一下。我是第一次用数据采集卡,原来都是用单片机自己作的,现在想作到用计算机显示图形介面,如何进行呢??

网友A:
什么是“要求0。00001的样分辨率”?

楼主:
不好意思,就是0.01MV的精度。

网友B:
您所说的采样精度真是比较高的,你的电压要求,采样率是没有问题,4通道的,但是我公司的采样精度为0.05MV。我估计您是用这个卡来采集传感器输入,我公司的ADI16-4L基本满足您的需求,您可以去我公司网站看看:www.ict.com.cn www.contec.com.cn 希望有合作机会!

网友C:
您要的采样速率到是不高,完全没有问题。 就是您要的采样精度有些高了,用目前的16位卡还达不到。 估计您得用24未的采集卡。 其实您如果用单片机的话,自己做一个串口通讯程序和计算机通讯就可以解决问题呀!

楼主:
我已经做了一个这样的设备,单片机控制,串口通讯,16位精度,但很费劲,电源、布线、元件要求都高,作到0.1MV。所以下一个项目我直接用数采卡。我是这样想的,0.01MV是高,可电压范围并不大,所以16位的采集卡应该可以(24位的不好找,也很贵),我但心的是,计算机内部干扰会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