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6。5试用版

楼主(2003-04-25):
感觉网页发布效果不错,比6。02好多了!!!!!!!

网友A(2003-03-12):
:) 呵呵 好像6.05版不随便给人的! 我以前问他们要过,他们还是只给我寄6.02版的,

网友B(2003-04-24):
浙江上虞精细化工园区捷盛化学工业有限公司 张迈  邮编:312366

网友C:
组态王6.5试用版从今年1月份开始向外发布,目前已向外发放近百个试用 户,并且十几现场在运行6.5这个版本。6.5我们预计在2003年7月份正式 发布。 6.5在原有6.0版本的基础做个如下的功能升级: 大画面漫游: 组态王制作的画面不再局限于屏幕大小,可以绘制任意大小 的画面,通过拖动滚动条来查看,并且在开发和运行状态都提供 画面移动和导航功能。 web结构、效率和功能改变 web结构改变,增加画面分组、发布模板、IE端用户验证功 能;连接速度和刷新效率大大提高;IE端支持的功能包括动画连 接、无限色、过渡色、报警窗口、报表、曲线、图库、打印。 拨号网络 可以通过定义“拨号网络”设备,定义相应的寄存器实现对 拨号网络的控制,包括连接、挂断、状态显示;并且组态王能够 截获消息,自动回拨,与远程计算机进行通讯。 非线性表 非线性表新增导入导出功能,能导出为逗号分隔文 件(*.csv),可在文本状态编辑或传送,据此可实现不同工程中 的非线性表重复利用。 自定义菜单 支持二级自定义菜单。 远程维护 可以通过网络获取远程工程,在本机修改、调试,然后再将 修改后的工程上传到远程机器上,同时可以控制远程工程的启动和 断开。(该功能供亚控技术支持人员给客户调试用) email、短信发送报警 定义一个设备,通过不同寄存器来控制email发送,包括收信 人、标题、内容、发送控制和发送状态等。短信报警需要通过西门 子sim卡设备来实现。 结构变量 新增自定义结构变量,能将结构变量作为自定义函数的参 数,可实现结构变量的整体赋值,并且在定义结构时直接定义成员 属性。 网络状态的控制和显示 通过引用网络上计算机的“$网络状态”变量得到网络通讯的 状态。同时,能够对网络的通讯状态进行控制。对于定义“网络节 点”的网络通讯方式,是在网络设备上建立commerr寄存器来完成 网络状态的显示和控制。 变量 可在画面中通过选中图素直接进行变量替换,在数据词典中 可多选变量,统一修改其共同属性。 图形 运行系统中增加每一个图素的提示文本功能。 函数 新增加通过整型数据得到时间的函数GetDate、GetTime,改 变画面位置的函数MovePicture。 。。。等等

楼主:
6.5出来了,好啊。 7.0什么时候出来?

网友D(2009-07-03):
哪里有发一个过来使用下。yinlianfeng13@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