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A-240故障求助

楼主(2003-04-25):
现有一三菱A240变频器空载运行正常,带负载(风机,两极电机)启动加速运行中出现ECF故障告警(变频器负荷端对地过电流);换一电机故障依然,请诸位支招。

网友A:
先参数恢复出厂值,拆去电机,看输出是否平衡,不平衡则模块有问题!!电流互感器坏也会这样,不过很少在A240中出现!!

楼主:
参数恢复出厂设置值还是一样;没带电机输出平衡,若是电流互感器坏则该怎么测,你那有没有这东东。变频器是3相380VAC11KW。

网友B(2008-04-30):
拆开清洗一下内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