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注塑机改造!!!

楼主(2003-04-25):
大虾们: 新年好呀!小弟做过一台注塑机改造,不过比较小,才18个千瓦。用的是康沃专用变频器,做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最近遇上了比较大的注塑机,不知从何下手。这些大型的机子有的有三台电机,有的有两台电机。比如其中一台有两个55千瓦的电机和一个37千瓦的电机。如果要改的话,需不需要加PLC或其它东东呢??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2-04):
请把情况说详细一些,原先注塑机有什么问题?每个电机起什么作用?如果要改的话,要改成怎样一种理想情况,该后需几台电机。如考虑机器的稳定性,用PLC较理想。Email:GUIANN@163.com

网友B:
楼上说的对,要详一点,即做过一台,对注塑机应有所了解,电机功率的大小与PLC无直接关糸.

网友C:
如果控制点不多,可用LOGO,否则要用PLC,保险一点,PLC总比纯继电器系统要好的多,驱动可用变频器.

网友D:
我改过的注塑机大多是小型机,都是用欧姆龙C60PPLC或三菱F1 F260没有必要用变频器,像你所述的三台电机或两台电机,是油泵驱动的电机一台或两台,另一台是预塑用电机,这样的机子老掉牙,还改什么?如果你要我帮忙的话,把液压原理图给我传真一份,0577-85304651黄忠杰

网友E:
这些大型注塑机有三台电机或两台电机,该注塑机为变量泵,没必要进行变频节能改造,如果进行变频改造可能会影响生产注塑工艺,变频改造同时要对液压系统进行改造,很麻烦的啊!得不偿失啊!节能改造一般对定量泵的电机进行改造. 我们的宗旨是:   开创现代变频调速产业,让客户得到最实惠的产品和获得最满意的 售后服务及技术支持 变频器的保修期为18个月,在保修期内,如果正常使用情况下发生故障或损坏。本公司提供免费维修。三个月内无条件更换新机. 我公司是康沃变频器授权一级代理商,国产价格进口品质,低频下力气十足!!!我公司可为贵公司提供强劲的技术支持和售后服务,如有技术疑问请与我联系!谢谢! 电话:0755-26406790 潘先生

网友D(2003-03-20):
与我联系,一起进行注塑机变频改造技术上的探讨。 LODOY@SOHU.COM

网友F(2003-04-25):
看一下它的油路,马达怎样工作的,如果不行联系我。 0510-5160113-8017 马先生

网友G(2004-04-20):
如果你们也是做注塑机节能的;怎么会在一台注塑机上有几个马达也搞不清呢?我在想你们对注塑机到底了解多少啊。

网友H:
不需要PLC,可以用三台变频器或一台大的进行改造,但可能有一台或两台马达节电率不高,看具体工况与各电机实际作工时间。

网友I:
时光科技依托自主研发的“全数字化交流伺服控制技术”,采用32位微处理器为基础的系统级芯片和智能化功率器件,成功实现了对三相交流异步电机(鼠笼式电动机)的高精度伺服控制。 公司基于此项技术研制生产的IMS系列伺服控制器可通过编程方式(伺服控制器本身提供的编程平台--QMCL语言),灵活、准确地对电机的位置、转速、加速度和输出转矩实现高精度控制,其产品能广泛应用于机床、电梯、包装机械、印刷机械、塑料机械、搬运机械、电动车及自动化生产线等各种领域。 注塑机的项目我们已经有现成的成功案例。 有意请浏览网站:http://www.thtbase.com,在此加贴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