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I与工控机如何通讯

楼主(2003-04-25):
请教高手: 西门子TP170B如何与工控机进行RS485或232通讯,最好有现成的例子。 谢谢! 我的E-MAIL:muweiran@yahoo.com.cn

网友A:
是否可以不用西门子的TP170B,(它太贵了) 改用工控厂商的HMI产品呢??? 反正PLC和别的HMI通讯不太难吧。 有机会可到我公司网站看看。 肤浅的看法,仅供参考。 www.evalue-tech.com zhengjing1028@163.net

网友B(2006-11-10):
用VB自己编一个吧。

网友C:
如果用昆仑的,可以直接使用网线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