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能够接工业显示器吗?急!(Ans)

楼主(2003-04-25):
请问三菱Ans系列的PLC上能接一个工业显示器吗?若不能,有什么办法能够替代?显示器的功能只是能够显示一些数据和曲线就可以了。

网友A(2003-03-01):
你的显示器是不是阴极射线管的?如果是那就不能。可以用触摸屏来做。

网友B:
应当是不可行的,因为,通讯方式是完全不同的,一定要用,要么在PC的通讯接口上想办法,要么在触摸屏接口想办法,总之,代价也许不会小于购买一台触摸屏的。

楼主(2003-04-25):
可以接PPC的。(类似于人机界面的超薄电脑) www.evalue-te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