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X2与计算机的通讯

楼主(2003-04-25):
小妹我初学PLC,我想实现FX2与我的计算机的通讯,应如何做呢?拜托各位大哥了。

网友A:
请问你对计算机编程熟悉吗?

网友A:
我对PLC很熟!

楼主(2004-12-12):
想当初我的毕业设计就是做的FX2与计算机的通讯与联网

网友B:
你可以使用FX2N-232BD用232电缆直接与计算机232口连接,还可以用FX2N-232IF与计算机232口连接

网友C:
SC-09自己就可以做。

网友D:
如果只是编程用的话,购买根连接线就行了用SC-09或者SC-11。价格在一百以内。 今日清晨兄所说的方法也行,不过成本高些。 业内我们所指的通讯。一般是用VB,C++等和PLC通讯。主要用于一些较复杂的程式或者监控,那么你一定要搞一本《FX系列通讯手册》 另外,三菱的编程手册<FX系列编程手册>也是必备的书. 另外,FX2是已经停产的老型号。 建议要学就学新的。 以FX2N 和Q为主。 MELSEC@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