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新手向大家请教三菱初级问题》

楼主(2003-04-25):
三凌FX-1S的应用指令:ABS,ZRN,PLSV,DRVI,DRVA,在FX2系列编程软件中怎样编程,或者用那种软件编程,请高手指教。 谢谢!

网友A:
FX-GPWIN-E 3.0SETUP可以编程,但在FX2系列里面,该应用指令,就不适应了,你可以,按照指令意思,自己做程序就可以达到目的.直接应用就不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