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X2N与三个编码器的接线》

楼主(2003-04-25):
请教:《FX2N与三个编码器的接线》 FX2N有8个高速计数口,资料上说:“1相60KHZ:2点;10kHz:4点或 两相30kHz:1点;5kHz:1点”。 1、请问X0-X7各个点具体有什麽特点?具体的说,X0-X7哪一个点是“1相60KHZ”哪4个是“10kHz”,哪一个是“30kHz”,哪一个是“5kHz”? 2、此处的“相”是什麽意思?1相是不是只能进行加计数或减计数?而两相计数点是否可以根据参考信号(0脉冲信号)正向时进行加计数,而反向时进行减计数? 3、我们可知编码器的A/非A/B/非B/0/非0/六路信号进行信号处理后得到正向脉冲、反向脉冲和0相参考脉冲。一个编码器经信号处理后有正向脉冲、反向脉冲、0相参考脉冲三路输出信号,三个编码器的9路信号如何连到FX2N的8个高速计数口上?其中两个编码器需要判断转向,而第三个不需要判断转向。

网友A:
X0-X5是高速计数口,X6-X7是高速复位口.计数频率的大小与程序有关,所有计数口(硬件)加起来和为60K,软计数一般<=20K,加减计数,是根据程序有关,C252,就是加减计数器.具体祥请,请进入WWW.MITSUBISHI-QD.COM网站,找姓李的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