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主大人!!!

楼主(2003-04-26):
我最近碰到一种叫电犬牌节电器,是美国节约能源公司出品,据其宣传节能效率达10%-20%,其主要原理是改善电网质量,通过抑制谐波、整理波型等实现的。据此好像有的道理,但我又怀疑其节电真的能这么显著吗?有否夸大嫌疑,特此请教。其产品网址:http://www.americanenergysaving.com/

网友A:
高次谐波是会造成很大的能量损耗的,然后改善功率因数,也可提高效率,他们宣传的有点道理!我以前做过一个日本的节电器,他宣传的是30%呢!

网友B:
可以省电!!但很小!!令你失望!!

网友C:
首先的对应用的系统对象要有定性的了解,才能选配合适的。但在商业活动中可能吗? 道理是没错,但适用犯围都是有前提条件的。如容性还是感性?电网的协波含量多高?安装后会不会有协振效应?会不会产生新的故障点?会不会引起电网类其他设备不正常工作?等等。 我们知道非线性的设备都会对电网有影响,在选用时采用滤波,电抗等,还要考虑补偿的电容的使用。选型上都是慎重的。节电器一样,首先要有3C认证(具我所了解还没听说有通过3C认证的节电器),选型是否科学,有无南郭先生存在?安全可靠为主。不要起了个外国名,中国身来招摇。 若是真货请不要遮掩,说个所以然。恐怕是原理太简单,适用犯围有限,没有足够的说服力,怕穿了帮就不能当高科技产品推广,不敢大白天下。在什么亚太网抵毁变频器来推销节电器,我认为没有必要,要科学和事实说话,变频器是有缺点,但在许多场合的节能效果是全球公认的,节能原理和节电器的原理是有别的。但节电器还没听说ABB,西门子有过相当的产品,对于百能全球电器的巨人在这方面的研究就那么落后吗? 所以,我认为就是抄个概念,效果如何都不知道。我光听说过,没见过,但从原理看,到很象是滤波器(有源和无源)和补偿装置。是什么就是什么。

楼主:
zhenghzeng:先生你好!节电王产品厂家宣传说,他们的软件和硬件产品,仅仅是实施系统改造和保护节电的手段,换句话说,出售的不是单一的、孤立的产品,而是系统保护节电的高端技术、多年积累的经验、优质的咨询服务和由金融手段进行的节电率保险、保证终端用户零风险的商业模式。他们产品是美国原装生产,目前讲是有如下认证:国际质量管理认证(ISO9002)、国际电力安全认证(UL1449UL1283)、国际节能标准协会认证(NEECS)、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计量中心认证、北京节能检测中心认证。仅管这些,我还是吃不准,请你帮助鉴别一下真伪,不胜感激!E:ysh100@163.com

网友D:
TO;各位 “据其宣传节能效率达10%-20%,其主要原理是改善电网质量,通过抑制谐波、整理波型等实现的。” 现今我们国内出现了许多叫“节电器”的产品,这类产品在进入中国市场前做过大量的认证如:国际质量管理认证(ISO9002)、国际电力安全认证(UL1449UL1283)、国际节能标准协会认证(NEECS)、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计量中心认证、北京节能检测中心认证。 你要是吃不准,请将其功率总合/总价格=每KW的单价,如高出变频器价格(进口500元/KW)的话,就是个圈套,如接近变频器价格(进口500元/KW)的话,就不是个圈套。 总之“节电器”里边有很多“圈套” 还是不明白的给我来电:010-63336909

网友C:
国际质量管理认证(ISO9002)、国际电力安全认证(UL1449UL1283)、国际节能标准协会认证(NEECS)、国家信息产业部电子计量中心认证、北京节能检测中心认证。 我们国家只认最新的3C认证,长城认证将取消。国际认证得有原件。证可以做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