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心加流泪

楼主(2003-04-26):
我选用了一个西门子ECO/22KW变频器做恒压供水系统,下端同时连接两台11KW电机运行,系统有三组两台11KW的电机,共6台11KW的电机,要求电机一组一组的加泵和减泵,在变频器达到50HZ时,变频器自身的输出继电器给我输出一个开关量信号给PLC,作为我的加泵信号,PID采用变频器自身的PID调节。令我伤心的是:不管系统压力怎么降低,可爱的ECO变频器输出频率就是达不到50HZ,最高频率就在45~46HZ左右,因此始终也没有加泵信号输出。我与北京西门子技术支持交涉了快一年了,给我的结论是,变频器我选22KW的,选小了,应该选用30KW的,可我的两台电机为11KW的,单台额定电流为20.1A,变频器的电机额定电流我设置为40.2A,怎么就能说我的负载大,变频器选小了呢? 诚邀西门子技术支持与各大派高手能否在理论上给我一个解释,并提出宝贵的改进意见,使我不再伤心,不再流泪。55555~~~~~~~

网友A:
可以EMAIL:tingfeiguo2@sohu.com联系

网友B:
你变频器可能选大了,用20KW的试试.注意:这里的马达功率(并联时)每一台都小于11KW,你可以看水泵L-P曲线与管路特性曲线的交点.

网友C:
西门子ECO1-22KW额定输出电流为43.5. 相对国产电机来说.是有点小了.国产电机实际额定电流通常大于标称额定电流.实在不行,你可以看看P089和默认值一样吗? 另外,你可以带一台电机试试.

楼主:
txf:你说的“变频器可能选大了,用20KW的试试.”我搞不懂,况且是否有20KW的变频器我也不知道。至于“看看水泵L-P曲线与管路特性曲线的交点.”这个说法,我也对这个系统表示怀疑,但我是搞电控的,对泵系统和管路系统知之甚少,我也正在请教我公司的泵系统和管路系统的工程师,对这个系统从新核实一下,看看系统本身是否有问题。谢谢你的建议,以后有问题还要向你请教。

网友D:
ECO 是没有过载能力的, 两台实际电流之和可能大于43.5A 你把参数改为40.2A是错误的,出厂默认就行了/ 北京西门子说的可能是对的/ 30KW是一种选择/ 把继电器输出功能改为45HZ时动作,如果水压足够的话

楼主:
LINJH9:我对“西门子ECO1-22KW额定输出电流为43.5.相对国产电机来说.是有点小了.国产电机实际额定电流通常大于标称额定电流.”这种说法,并不赞同。如果事实确实如此,那么西门子ECO1-22KW变频器根本就不应该在国内销售,因为它根本就不适合国内的实际使用情况。如果实在想在大陆开发市场,最起码也应在参考手册上重点著明:*此变频器不适合国产电机等字样,如果不是这样,用户在使用过程中不出问题可以,如果出问题,西门子应无偿为用户退货,西门子能做到吗? 关于P089中的默认值我大概记得是0.4,我在使用中用万用表测量过单台电机两相间的电阻值,是0.4左右,我就把P089中的值手动设置为0.8,可是实际运行以后,我再看P089中的值,已经变成了0.43,我实在是搞不懂了。以前我也使用过西门子的变频器,象MMV、MDV,还有现在的420、440,我都没有设置过P089中的数值,变频器一样可以运行到50HZ。  “带一台电机试试.”我没试过,我在现场也没有单台22KW的电机,即使是单台电机能用,那又能说明什么呢?又怎么解释参数P077=0,多电机模式,或P077=4,节能模式呢?我试过在用变频自身的PID时,当P077=4时,变频还能用,只是频率还是达不到50HZ,在P077=0时,变频器根本不能用,频率只能上升的10HZ左右。在我用外部PID时,把变频器设置为开环状态,P077=0或4,没有什么区别,都可以正常使用,只是达不到50HZ,我实在是搞不懂了。 MY GOD!

网友E:
ECO的变频器我也用过,质量实在是太差了。我在调试的时候也遇到过你这个问题,频率老是上不去!噪音也很大,还没等我把它调好,变频器先炸了,搞的人家用户说什么也不肯用了!希望这位仁兄也要当心,还好当时没有造成人身伤害! 这款变频器好像是天津生产的,以后不要在用了!

网友F:
为何不选用三垦的变频器加恒压供水控制基板呢? 可以省去PLC. 请光临www.sankenld.com. 也可以与我联系. qdxzx@163.com

网友G:
eco已经停产了,怎么哈在用啊? 门门是挺烂的,但人家销售做的好,吃喝不在话下,上图没问题! 广告做的好,有人帮他屯货,现货有就好销!

网友H:
冷风儿: 电话里我们聊过。 eco性能是一般,但不差。这是自适应节能功能起作用。既保证最省电下的运行模似,为了防过载,西门子的变频器起动时都是自动测电机参数。是挖土机的功能。这是eco的特色。 运行电流在40.2A,但实际瞬时电流如过超过eco变频器额定几次后,它会自动降频,减小运行电流在安全的犯围。可能选型选小了。 解决问题要不换大的,不过你加单流阀了吗?还有调到45-46HZ切换,把PLC程序切换时间与eco变频器的参数对应设置,如起动时间,加数时间长一些,减泵时间都可以调,三组的PID调的合理些,我想应该可以的。上次聊了后,我想了一下,将最高频率就定到45HZ,20MA对应频率就定到45HZ,这样PID调节时参数重设,PLC程序修改,泵的切换就可能不会那么快。这里PID调节时参数就很重要,加减速时间都调一下。 我曾今犯过错,也是西门子MDV的选型少了制动,结果老过压保护,一拖二,后来我就PLC上修改了切换时间,在其过压前,给变频缓冲时间,既软停后,在起动就解决了。 西门子的手册上对eco的选型讲的很多,但很多人很少看,若按西门子的手册上对eco的选型去做,就不会吃亏。 写的乱一些,见晾。

网友I:
你可以用佳灵的试试,可以选11kw的,j9zn系列的,一拖多的肯定能行。

网友C:
我说的是带一台11KW的电机试试。

网友C:
如果能加到50Hz表示变频器承载能力有问题。

楼主:
zhengzheng:你说得很有道理,现在看来是变频器小了.我请教了我公司搞泵系统的工程师,她们说是供水系统有问题,是因为系统压力设定点太低,造成水泵运行的压力低,流量大,使水泵工作在跑位状态,从而使电机工作在过载状态,实际功率已超过22KW,根据泵运行曲线电机工作在23-24KW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的电机电流限幅功能起了作用,使频率始终达不到50HZ.在这种情况下,我想解决办法一个是把压力设定提高,再就只能是换泵了.另外我还想说一点,就是ECO的这种自动限幅功能不知是优是劣,也许是跟设计者的设计理念有关,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变频器就应该报警,显示电机过载,一目了然,而不应该进行限幅,这相当于把问题隐瞒了下来,使我们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你认为呢?

网友J:
我认为不是。 两台电机并联同时运行,不是简单的1+1,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应>=两台电机电流之和的1.2倍。你选小了。西门子说的对。 “一目了然,而不应该进行限幅,这相当于把问题隐瞒了下来,”有些工况此况下不允许报警停机,会自动降容使用。而且你可设定电流限定关联,电流超此范围报警输出继电器常闭常开……有参数你不去设:( ,所以“——是跟设计者的设计理念有关”:)

楼主:
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应>=两台电机电流之和的1.2倍 是理论值?还是经验值?

网友K:
zhengzheng:你好 电话里我们聊过.冷风儿是我的同事.现在我们认为泵和变频器选型都有问题.下一步打算先把泵的叶轮换小一点,看看效果.要是还不行,就换大一点的变频器.谢谢你的帮助.

网友H:
虚心请教和 冷风儿: 你们好。你们用的是双头泵。和叶轮确实有关,如果能把叶轮换小一点,效果是肯定可以的。就是泵的效率下降了,但你有三组泵,可得都改,虽麻烦,但省钱了。

楼主:
是呀,我想这也许是目前最经济的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