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问题求助?

楼主(2003-04-26):
求教!!!wincc中如何用I/O域和3个按钮做一个计时器。 按钮功能分为:“开始”按钮,一按它,I/O域中数值由0开始每过1分钟 加1;“停止”按钮,一按它,I/O域中数值停止增加;“清零”按钮,一按它,I/O域中数值变为零。 望能在百忙中抽一点时间解答。回信到liaoyuan777@sina.com.cn

网友A:
可以设置一个变量,变量值不同之行不同的操作,然后编写全局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