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码显示***问题(续)

楼主(2003-04-26):
本人现在正在学习intouch7。11 我想对一个画面进行操作时,需用户输入密码。 当用户输入密码时,显示"*"字符。 且退出该画面后,操作级别要能恢复到以前的操作级别。 我看了以前的帖子,有《当用户输入密码时,显示"*"字符。》这个贴子,但是我按照帖子回答的进行操作,却发现有几个不明白的地方。 1。“在intouch 的Activex向导加入一控件! Microsoft Edit ,设定为密码输入”我无法找到Microsoft Edit 控件。如有的话,请问其全称是什么? 2。我便用了ActiveX(textbox),将TextBox的属性PasswordChar设置为消息型标记(其值预置为*),可是还是不能成功,请问是这个方法错误还是我还有什么要注意的,还要改什么地方?是否在其事件上还要加上脚本? 我才接触intouch不久,还望各位高手大哥解答详细点 谢谢

网友A:
换用InTouch 8.0, PostLogonDialog()函数完美解决此问题.

楼主:
to wwtech 那升级是不是免费的亚,如果不是,我还是想问问在intouch7.11中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B:
ActiveX/Microsoft Forms 2.0 TextBox

楼主:
to johnny 谢谢,我就是安装得这个,能不能详细得介绍一下亚,

网友C:
1、配置-》向导/ActiveX安装-》ActiveX安装 页-》Microsoft Forms 2.0 TextBox 2、添加activex组件到窗体 3、双击组件,选择‘属性’页,找到“PasswordChar” 4、选择一个消息类型的标记名 5、最后记得在初始化该标记名的时候定义 消息标记名 = "*"; 写其他的字符也是可以的,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