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系统如何冗余热备?

楼主(2003-04-27):
各位工控前辈: 本人有个项目,下位机为OMRON PLC,上位机为FIX 7.0,二者之间为RS485通讯,现需要FIX 的SCADA节点为冗余配置,即当一台SCADA死机后,另一台热备的SCADA自动工作,请问在 FIX上如何设置?不胜感激!!!!!!!!!!!

网友A: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不知各位前辈可否指教

网友B:
可否将两个节点做成几乎完全一样的,我用台达的做过,不过你要加个MOXA

网友C:
换IFIX2.6做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