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
请问用组态软件可以作DCS吗?

楼主(2003-04-27):
组态软件能否作DCS系统软件?不吝指教!多谢!

网友A:
所用的组态软件加plc或其他控制器的方案,严格的说都应叫SCADA结构.拙见

网友:
理论上可以,但须硬件支持,一般DCS系统均有自己的组态和操作软件,且协议并不公开,所以一般组态软件就不能作为这类DCS系统的软件。但通过DCS系统提供的标准接口或可编程接口,可与其交换数据。

网友B:
可以呀! 凡是符合集中管理分散控制原则的系统均属于DCS系统的范畴。 随着发展,DCS系统也在走向开放。。。开一看时下的系统IA、 PCS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