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过MB+总线读取变频器数据

楼主(2003-04-28):
我们公司现使用了AB公司6000V高压变频器,希望能在上位机用SA-85卡通过MODBUS PLUS总线访问变频器通讯模块(MB+通讯模块),读取变频器数据。 现场工况:QUNTUM 系列PLC;MODBUS PLUS总线;AB变频器;AB MODBUS PLUS通讯模块(1560-MBP Modbus Plus SCANport Gateway)。 不知各位有没有遇到过相同情况?

网友A:
请问您的上位机中使用什么软件?是专用的组态软件还是自行编程?

网友A:
AB的变频器可以支持MB+吗?我只知道modbus可以,变频器手册上有具体的读写字和含义。

网友A:
MB+协议不开放,虽然有Netbios编程接口,但据我所知国内很少有人做过相关的开发,而且好像新版的驱动程序里也不提供编程所需的头文件。所以,如果真的没有专用的上位软件,需要自己编写上位机的程序。那我建议还是去买一套Schneider的OPC Server。

楼主:
上位机软件是Intouch; 根据1560-MBP资料设置相关SWITH后,始终无法访问到该通讯模块。

网友A:
我想你这种情况,变频器相当于一个DIO,因此应该在quantum上的PEER COP配置相应的读写区域映射,然后由上位机读写映射区域。用上位机直接读写我没试过

楼主:
AB变频器自己有一套完整的PLC,提供SCANPORT通讯输出,与AB MODBUS PLUS通讯模块连接。(1560-MBP只是网桥) 我想变频器应该是MB+网的独立站点。

网友B:
用intouch上位软件读AB变频器,通讯介质是双绞线,应该没问题!!!! 我弄过! EMAIL:siyi4444@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