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 通过Profibus连S7200+EM277的最简易方法

楼主(2003-04-28):
WinCC 通过Profibus连S7200+EM277的最简易方法: 用WinAC 当DP主站,WinCC通过PC机内部与WinAC交换数据,用法与连S7-300一样。WinAC通过5613、5611与EM277连。直接做地址映射即可。不需要COM Profibus等繁琐部骤。15分钟搞啶。也不需要DP-5613,Softnet软件。

网友(2003-02-10):
ai 方法是简单,WinAc那台计算机死掉了怎么办?

网友:
这只是提供了一种WinCC 连S7-200的简单方便的方法,因原来用WinCC 通过 COM Profibus, Softnet连S7-200的方法较繁及初学者不易掌握。若用旧方法WinCC连S7-200,若计算机出现死机现象,那么在PC上的WinCC同样也是不能运行的。但依我的经验,若选用正品名牌工控机或商用机,软件环境比较单纯的话,编程组态没有问题的话。出现死机的机会是很少的。

网友(2003-04-17):
我是PLC新手.对您的文章很感兴趣. 我想通过5611连接7个EM277将S7-200的224CPU做成PROFIBUS-DP网.按照SIMENS在网站上的说明试过,未成功.希望得到您的帮助.如能得到操作细节最好. 我的信箱: wanglijie@eyou.com wanglijie2k@yahoo.com.cn

网友A:
请问113:“旧方法”是怎样的?

网友B:
113同志: 讨教!初学者没办法?! WINCC与WINAC 通过内部接口交换数据,什么内部接口啊?! 是WINCC S7协议集里的 MPI 通道吗?!(采用这种办法通讯,变量的质量代码好古怪,0 、4c、 1、 2、4都不知道是怎么会事) 还是其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