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相序捕捉器?哪有?

楼主(2003-04-28):
变频器运行至50Hz,把电机经“捕捉器”捕捉后,从变频器脱开,接至工频。

楼主:
ABB 的ACS600的同步板就是如此!!!

楼主:
龙游你好,谢谢因为变频器不是ABB的,有没有单独的,通用的,那可以买到的?

网友A:
变频器有个频率达到信号输出!

网友B:
ABB的同步板根本就达不到技术要求;本公司刚研制开发的“同步工频切换装置”可满足大功率电机从变频切换工频时电流过大、电机掉转等现象;实现了无冲击平稳切换。 电话:13588943157 Email:LXF9243@WZ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