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7-200中:LDN SM0.1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03-04-28):
请问在S7-200中:LDN SM0.1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网友A:
sm代表PLC的特殊寄存器,sm0是该寄存器的第一个字节,由CPU自动更新,每一位都有不同的含义,sm0.1在第一次扫描循环时此位打开,一般用途是用于调用初始子程序。

网友B:
LDN SM0.1 代表PLC运行开始第一个周期不运行SM0.1后边的指令,其他时间都运行。

网友C(2009-03-11):
LDN是取反的意思,sm0.1在第一次扫描循环时此位打开。

网友D:
我真需要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E(2009-04-13):
假如SM0.1是在子程序里,是不是每次调用这个子程序的时候都会打开一次?

网友F:
LDN SM0.1代表的含义是初始化时(第一个扫描周期)不执行LDN SM0.1后面的程序,从第二个扫描周期开始执行。

网友G(2009-06-10):
s7-200仿真软件中支持sm0.1在第一次扫描周期中是闭合的状态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C:
LDN是取反的意思,sm0.1在第一次扫描循环时此位打开。

高人真的多,36啦学习plc,从200开始

网友I:
支持,项一下,最好你能下载一个S200的系统说明,那上面说的很详细,支持有异议12楼的哥们,他们说的对

网友J:
支持,项一下,最好你能下载一个S200的系统说明,那上面说的很详细,他们说的对

网友K:
上电一个扫描周期

网友L:
请问各位,如何查看PLC中寄存器的内容啊?

网友M:
S7 200 系统手册.pdf

附录

d:特殊存储器(SM)标志位

特殊存储器标志位提供大量的状态和控制功能,并能起到在CPU和用户程序之间交换信息的作用。特
殊存储器标志位能以位、字节、字或双字使用。
本章概述
SMB0:状态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0
SMB1:状态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0
SMB2:自由口接收字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1
SMB3:自由口奇偶校验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1
SMB4:队列溢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1
SMB5:I/O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2
SMB6:CPU识别(ID)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2
SMB7:保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2
SMB8到SMB21:I/O模块识别和错误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3
SMW22到SMW26:扫描时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
SMB28和SMB29:模拟电位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
SMB30和SMB130:自由口控制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4
SMB31和SMW32:永久存储器(EEPROM)写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5
SMB34和SMB35:定时中断时间间隔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5
SMB36到SMB65:HSC0、HSC1和HSC2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5
SMB66到SMB85:PTO/PWM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7
SMB86到SMB94和SMB186到SMB194:接收信息控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8
SMW98:扩展I/O总线错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9
SMB130:自由口控制寄存器(见SMB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9
SMB131到SMB165:HSC3、HSC4和HSC5寄存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89
SMB166到SMB185:PTO0、PTO1包络定义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0
SMB186到SMB194:接收信息控制(见SMB86--SMB94).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0
SMB200到SMB549:智能模块状态.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91

网友N:
大家都在帮你应该知道了吧

网友O:
我正在学习S7-200,看了挺有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