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频与变频切换的问题

楼主(2003-04-28):
看了if发的题为<求教工频切换至变频>的帖子有如下疑惑,请各位不吝赐教. 工频切换到变频时,为什么要用到转速跟踪功能?能从原理上讲一下吗? vcplus:"1)两台电机是不可能转速跟踪的."为什么? "请注意:工频切换到变频,变频器绝对不是发出50hz的频率和电压!想象一下,假设电机的额定转速是1460rpm,切换的时候实际转速是1300,变频器如果50hz输出会怎么样? "能说一下结果是怎么样. whjuli:变频切换到工频才是真正困难的. 尤其是大功率电机.能讲一下为什么吗? 给我的感觉是切换时,电机正在旋转,有反电动势.而变频器的输出或电网与该反电动势在相位和相序上不一至,才会造成一个冲击电流.是这样吗?如果是,那星角启动星切角时,电机不也没停,不也有反电动势吗?它也有冲击电流吗?

网友A(2003-03-26):
1,仔细分析工频到变频的过程:其实是:工频—>自由停车—>变频,这个过程中主要是从自由停车到变频的阶段,如果不采用转速跟踪功能,变频器按其正常启动过程启动,都会加入直流制动的过程,使电机完全停止,然后再起动(时间很短)。这样的话对电机会有较大的电流冲击。如果采用转速跟踪功能,变频器可以根据当前转速,给出相应的频率,使得电机跟上这个频率,这样可以减少对电机的电流冲击。其原理主要是检测转速,给出相应频率。 2,两台电机不能转速跟踪。一台变频器无法判断两台电机的转速。 3,变频到工频,还是因为自由停车过程中,直接加入工频,使电机有个从急停到再起的过程,需很大的启动电流。

楼主(2003-04-28):
怎么没人回答最后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