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中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谢谢

楼主(2003-04-28):
请问在plc中,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谢谢,它大概是多长时间?

网友A(2003-03-28):
晕。去书店买本书好好看看。这个都不理解,还搞啥?

网友B:
就是嘛 哥们 你怎么搞的?这也不知道

网友C:
去,你是不是学PLC的这个还不知道,居然登拿出来问,你还捣啥?

网友D:
这是工控的基本概念!你不是这一行的吧?要不得回炉啦!

网友E:
PLC扫描周期是指PLC从主程序第一行一直执行到最后一行后重回到第一行所需要的时间。主要取决于程序的多少。如果程序中使用了比较多的条件跳转和子程序调用,那么这个时间是可变的。

网友F(2003-04-28):
一般是10ms到100ms之间,去看看书!!! 这还要看你的程序的大小,子程序,中断的多少而定!!

网友C(2005-07-23):
你到底是做那行的,居然用这样的问题出来见人,哎!!!!!!!!!!!!!!!!!!!!!!!!!!!!!!!!!1

网友G:
谢谢戴戴、plc123456的回答。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么;能提出问题,就证明动了脑筋,值得肯定。

网友H:
PLC为了提高系统的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采用了循环扫描的执行方式,一个扫描周期大致辞可分为三个阶段,输入采样阶段,程序执行阶段,输出刷新阶段。当PLC开始运行时先读入输入点的状态,放入输入映象区相应的寄存器中,这一过程就是输入采样,而输入映象区的内容直到下一个扫描周期到来时才会发生改变,这就保证了在处理程序的时候不受输入状态改变的影响,输入采样阶段完成后则进入程序执行阶段。

网友H:
在程序执行阶段,PLC按从左到右,先上后下的原则顺序扫描执行,因此在编程时也应尽量照这一原则进行编写。当遇到跳转指令,则跟据是否满足跳转条件决定程序的走向。当遇到有输出元件时,就先将其结果保存到输出映象区,输出映象区的内容是随程序的执行一直改变的,因此程序里如果有双线圈的话,将以后者的状态为准。程序执行完后则进入输出刷新阶段。

网友H:
在程序执行完毕后,PLC将输出映象区的各个输出继电器的状态转存到输出锁存器中,并通过一定的方式进行输出,这就是输出刷新阶段,这样处理的好处就是保证了输出继电器不会随程序的执行而不停地改变其状态,从而提高了系统的稳定性。接下来PLC又重新进入输入采样阶段。以上三个阶段的时间总和就是一个扫描周期。以上是本人给合自己的理解,对PLC扫描周期的解释,如有不对之处请不要见笑。

网友I(2006-08-29):
我用的是西门子300,在PLC的CPU的参数设置里面,设置了扫描周期为150,我在上位机里面用的默认的50ms的刷新周期,这样有问题吗?
现在的问题是:从上位机向下写的时候很快,但是状态返回时很慢!

网友J:
50ms/150ms,感觉慢才是对的!你的上位机再怎么的采样速度,也要等到从设备的回复后,上位机才会反映。

网友I:
那要怎么设置呀,帮帮忙!把上位机的刷新时间调大一些,调到150ms?或者更大1s、2s....

网友K:
其实看看计算机方面的书就知道么,程序的扫描周期是指程序从第一条指令到最后一条指令的执行时间

网友L(2011-12-19):
我也有不明白的地方,比如程序中使用了定时器指令,扫描周期是启动了定时器就算扫描下一条指令呢,还是等计数器结束再扫描下一条指令?如果是前者,定时岂不是很不准确?

网友M(2012-01-28):
我看上升沿指令理介绍说:该指令检测到它的左边的逻辑状态由0变1的正跳变时,该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 这里的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呢? 扫描周期不是由程序的大小决定的吗,上升沿的触发能够改变扫描周期的状态吗?

网友N(2012-03-07):
下面怎么没人回答了?

网友O(2012-11-04):
对:Evening_todd关于我看上升沿指令理介绍说:该指令检测到它的左边的逻辑状态由0变1的正跳变时,该触点接通一个扫描周期。这里的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是什么意思呢?扫描周期不是由程序的大小决定的吗,上升沿的触发能够改变扫描周期的状态吗? 内容的回复:

所谓“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比如,上升沿检测--(P)--的左边有一个常开I0.0,则在(假设)第个次扫描周期内,I0.0接通,则--(P)--检测到一个上升沿,如果第二个扫描周期中I0.0仍不变(为接通),则--(P)--检测不到上升沿(没有上升沿),则第二个周期内--(P)--是不接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