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炼铁水分控制数学模型!!!

楼主(2003-04-28):
有谁知道炼铁水分控制的数学模型??? 急需!!!!!!!!

网友A:
使用无模型控制方式实现。现已有产品可供选用。例如:美国通控公司的CYBOCON无模型自适应控制器(主要是软件)在上海卷烟厂的水分控制应用上在无须知道原外方控制方式的情况下,只要连上前、反馈量,通过软件简单设定后已能超过原控制精度。该软件最高可完成1000次回路调整/秒。 可联系上海派克软件有限公司,烟厂项目由其完成。 Tel:64326220 沈谊

楼主:
可是没有数学模型不能仿真,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