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提供PID通用程序吗?

楼主(2003-04-28):
谁有PID通用程序,最好vb,编程急用!

网友A(2002-10-10):
我有。请email联系。

网友B(2003-03-23):
我要一份 谢谢! wanghvac@163.com

网友C: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bjrwx@sohu.com

网友D:
我急需一份,yjanyhoo@yahoo.com.cn,先谢了

网友E: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bostar@jlonline.com

网友F:
柱子兄: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e-mail:autowx@eyou.com

网友G:
柱子: 请给我一份,谢谢! heyiyou@163.com

网友H:
大虾,也给小弟一份吧,多谢哈! mrg1981@163.com

网友I(2003-04-26):
大虾,也给小弟一份吧,多谢哈 huck_0@163.com

网友J:
给俺也来一份,不胜感激 hsdanny@etang.com

网友K:
大哥,也给我一份行吗?感激泣零 lidj211@yahoo.com.cn

网友L:
我要一份,谢谢! 不知是在PLC还是vb的.   hlbdlj@sina.com

网友M:
我也要,谢谢柱子, zhouwanf@sohu.com

网友N(2005-03-29):
我要SIEMENS PLC和VB各一份。谢谢

网友O:
能给我一份么 wycauto@sina.com

网友P:
柱子凶: 帮我也来一份吧 mingke520@hotmail.com 谢谢!

网友Q:
PID算法通用的在实际控制时不一定好用,应用工况不同,干扰量不同。

网友R:
帮我也来一份吧   liuqiang507@163.com   谢谢!

网友S:
大虾,也给小弟一份吧,多谢了 qiuwenzan@yahoo.com.cn

网友T:
给我来一份.谢了 XIAOXH10@163.COM

网友O:
能给我一份么? wycauto@sina.com

网友U:
柱子兄: 给我一份! laichanghaiwl@163.com

网友V:
能给我一份么? lg@autcomp.com.cn 谢谢!!!

网友W:
请给我发一份参考,谢谢! vulcan_ruan@hotmail.com

网友X:
能发一份给我吗?最好用PLC的PID指令的,顺便问一下,PID指令中的自动调谐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能自动调整一些参数?但是实际工况是不尽相同的,比如说我要控制电机的速度,如果负载变化比较频繁,PID的参数能自动调整吗?看说明书的意思是在系统比较稳定的情况才可以自动调谐,但是应该来说这个比较难实现,要看负载情况来定,而且这个自动调谐的时间比较长,实际中可能响应跟不上。

网友X:
忘记了写自己的Email了,tsupc@126.com,谢谢

网友Y(2005-04-29):
我一直想自己编PLC的PID程序,以便不受限制。编了好几次,效果 不理想。那位大侠有S7200自编的PID 双回路 盼赐为谢 E:skng05@163.com

网友Z:
能给我一份么?xiexie!! zhangpeng123456@sohu.com

网友AA:
能发一份给我吗?最好用PLC的PID指令的.谢谢! 82031800@163.com

网友AB:
柱子兄,我要一份,请发到hanjiang-snow@163.com 谢谢

网友AC:
我用S7-200和S7-300/400自编的PID,控制挺好的. hgs.shine@tom.com

网友AD:
柱子兄,我要一份,请发到zhaolianjunchair@163.com   谢谢

网友AE(2005-06-07):
给我也发一份好吗?谢谢了!! huangguohuo1166@yahoo.com

网友AF:
请给我一份 janet73424@163.com

网友AG:
柱子兄:    能给我一份吗,谢谢。 sujie9000@hotmail.com sujie99999@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