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控制器

楼主(2003-04-29):
我厂生产的TLJ-3F型力矩电机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电子调压(开、闭环)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控制器采用可控硅对电机无级调速,电子调节平稳,起动性能好,具有体积小、重量轻、效率高、安装维修方便、使用寿命长、价格低等特点。

网友A(2004-12-10):
益泰YTL系列三相力矩电机控制器(以下简称控制器)是一种新型的三相力矩电机专用(开、闭环)调速控制器,是机电一体化力矩电机的理想配套装置。(产品详细报价与资料见网站www.huyitai.com)     推荐使用益泰公司用户量最多的YTL315D、YTL310DQ、YTL320DQ、YTL350DQ五款力矩电机控制器: 1、国内首款采用电压闭环控制原理实现的力矩电机控制器,出输电压控制精确,并不随电源电压和电机转速变化,电机力矩变化小;2、国内首款具有电源缺相、控制器过热、缓增电压、 自动电源相位检测等齐全保护功能的控制器; 3、体积为国内同功率产品最小(约为1/5),功耗最低; 4、按装更方便、接线更简单、操作更安全可靠 ; 5、EQ型有RS-485工控串行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