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指教:上位电脑与三菱fx2n plc的通信

楼主(2003-04-29):
本人现需解决FX2N-128MR与上位机通讯问题。线路连接为: 计算机+FX485PC-IF+FX2N-485-BD+FX2N-128MR 上位机编程采用VB编程经多方调试通讯均不通。VB程序代码如下: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 a$ = "00FFTT204ABCD34" enq$ = Chr$(5) MSComm1.Output = enq$ + a$ For i = 1 To 80000 Next Do While MSComm1.InBufferCount > 1 sou = MSComm1.Input loop Text1.Text = sou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MSComm1.CommPort = 2 MSComm1.Settings = "9600,n,7,1" MSComm1.InBufferSize = 256 MSComm1.OutBufferSize = 256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Sub PLC特殊数据寄存器设置为: D8120=H6080 D8121=H0000 D8129=K0 调试中,FX-485PC-IF与FX2N-485-BD的SD与RD灯均闪亮但上位机无字符返回。检查PLC特殊数据寄存器其中D8063出错,出错码为:6301。 请各位老师指正。 小吴 whhhhh0072@sina.com

网友A:
99%是因为D8120设置错误即485BD口协议不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