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B高人关于controlnet问题

楼主(2003-04-29):
用CONTROLLOGIX5550的CPU,通过controlnet连接6个远程I/O分站,站间用同轴电缆连接,用rsnetwork进行网络激活,发现网络很难激活,总觉得AB的controlnet问题多多,请问有那位高人用过ab的controlnet,能否给些建议,将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可能是同轴电缆没有连接好的原因。如果同轴电缆没有问题,在rsnetwork for controlnet参数设置时更改一下网络扫描时间,重新扫描刷新一下。我不知你的远程站是否使用光纤通讯,如果是,光信号衰减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造成通讯瘫痪。

网友B:
不会吧,从我用的情况来看,AB的ControlNet还是挺好的,不过在配置的过程来看应该注意几个问题: 1 6个远程IO+主站共7个节点,如果使用铜缆的话距离最好不要超过950米 2 如果中间有的节点使用fiber的话,使用fiber的节点不能超过4个 3 映射远程IO时最好只映射最常用的开关量模块和模拟量模块,如果必须映射一些很占内存(相对ControlNet网)的模块,如DeviceNet模块、MODBUS通讯模块这种一来就是3,4百字,最好只映射这些模块犁你要使用的那部分内存,否则ControlNet的scheduled band超过100%就无法配置了,

网友C(2008-02-11):
按照提示逐步组态,是有点麻烦。

网友D(2009-12-28):
深圳讯记实现了国内所有主流工业现场总线数据的光纤传输: Ge genius,ControlNet,Profibus-DP,ModbusPlus,ModiconS908,deviceNet,Can,Lonworks,CClink,Cs31,DH+,DH485,……,是提供总线数据光端机产品线最齐全的厂商.

参考网站: http://www.gongkong001.com/profibus.html

网友E(2019-05-30):
现场总线,工业以太网,工业交换机通信产品:(手机13072208083,网址www.tj-sange.com 天津)

(1)CAN CANOpen DeviceNet 总线

CAN转光纤(点对点)、CAN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CAN集线器(8路)、CAN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CAN转网口

(2)Modbus 485总线

485转光纤(点对点)、485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485集线器(8路)、485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CANModbus 485. 485转网口

(3)Profibus总线

Profibus转光纤(点对点)、Profibus转光纤(环网 手拉手)

Profibus集线器(4路)、Profibus总线延长 中继器器、ProfibusModbus 485

4)模拟量转光纤4-20mA 、模拟量转光纤0-10V、  开关量转光纤

5HARTModbus 485.

64-20mA 0-10V采集卡( 485接口Modbus协议)

7)手持信号发生器 电荷测量仪

10485 4-20MA 0-10VLO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