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INTOUCH7.0中文版本里如何禁止CTRL+ESC?

楼主(2003-04-29):
请问在INTOUCH7.0中文版本里如何禁止CTRL+ESC? 我已经在WINMAKER里设置了禁止CTRL+ESC? 但是在VIEWER里,仍无法禁止,

网友A:
请参考InTouch 7.0的"发行公告(Release Note)"安装键盘过滤程序. 你可以在InTouch的安装目录下找到该公告.

网友B:
ftp://ftp.utitech.com.tw/ 有下载的!

网友C:
我可以解决,拷贝操作系统中系统文件vxm32.vxd到intouch安装目录同时在maker做键盘锁定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