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INTOUCH中数据库高手帮帮我!!

楼主(2003-04-29):
我想在INTOUCH中查询数据库,应该怎样做呢? 我在脚本中用到了,sqlcreatetable,sqlconnect,sqlselect和sqlend语句,用sqlgrid来显示查询的的内容。各位,我这样做对吗? 希望回复能够详细一些!!!谢谢!!!

楼主(2002-12-29):
大概就是这些函数,但是,你是如何编写的?请把脚本mail给我。 fengyansong@summittech.com.cn

楼主:
1.首先在InTouch的SQL Access中棒定Tagname到数据库表名的某个列,然后将这些列帮定到数据库中某个表。 2.用SQLConnect()连接到数据库 3.用SQLCreateTable()建立棒定的表 4.用SQLInsert()将数据放到这些表中 5.用SQLSelect()查询 另外:不建议用SQLGrid显示查询内容,最好的方法,还是自己用VB写一个控件来显示这些数据,因为SQLGrid只能显示显示某个实际表的数据。

楼主:
谢谢Terry,我来试一试。

网友A:
intouch 中的数据库绑定部分有不少错误! 删除无法成功!

楼主(2003-02-19):
能否请教三个问题:       1 intouch中怎样解决类似数组问题?比如我有一定条件下改变60个标量的值,能否象其它语言一样,用一个语句解决."supertag"可以吗,怎么用?      2 怎样提高程序的安全性?比如开机自动进入监控界面;设置用户权限;隐藏脚本等.      3 哪里有比intouch中文手册更详细的使用说明.比如一些函数的用法,类似$accesslevel系统标量的用法,安全设置(security)的使用.

网友B(2003-04-08):
请教各位师傅如何(用什么函数?/或在intouch里调用打印机?)在不显示excel表格的情况下通过按扭打印指定的表格?多谢指点!!!

楼主:
可用间接标记变量与循环词句来实现数组功能。查看函数指南有所有函数的使用方法与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