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使系统时间在WINCC界面显示?

楼主(2003-04-29):
怎样使系统时间在WINCC界面显示?求教各位。

网友A:
#pragma code("kernel32.dll") void GetLocalTime(LPSYSTEMTIME lpSystemTime); #pragma code() SYSTEMTIME sysTime; char szTime[6] = " "; GetLocalTime(&sysTime); SetTagByte("Time_Hour",sysTime.wHour); SetTagByte("Time_Minute",sysTime.wMinute); SetTagByte("Time_Second",sysTime.wSecond); /*结构原型 typedef struct _SYSTEMTIME { WORD wYear; WORD wMonth; WORD wDayOfWeek; WORD wDay; WORD wHour; WORD wMinute; WORD wSecond; WORD wMilliseconds; } SYSTEMTIME, *PSYSTEMTIME; */

网友B:
wincc中不是有个时间控件吗?放上去就可以了啊!

网友C(2011-05-18):
是啊,内部有个控件,就是显示时间的,放到界面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