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年做了几个应用程序

楼主(2003-04-29):
我去年做了几个应用程序,最近重做了一次操作系统,再打开这几个项目时发现里面的“条件脚本”的内容全消失了,而“应用程序脚本”内容还在,望哪位大侠告之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谢谢,我用的是(INTOUCH7.11)

网友A(2003-03-25):
???????? 按照老盖的名言:电脑和猫的区别是:猫会美滋滋的躺在你的大腿上睡觉,而电脑不会。 换句话说,电脑的某个文件不会自行丢失,要么就一次过丢失所有的文件(因为硬盘坏了)。 所以,出现以上原因,要么是人为破坏,将脚本删除了,要么可能出现了误操作,删除了也不知道。 建议用导入-导出的功能,如果都没有发现的话,那么,请重新写脚本吧。

网友A(2003-04-29):
我也遇到过这一现象,不是条件脚本,是键脚本。我认为不是误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