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上位通讯

楼主(2003-04-29):
请教高手如下问题:MODICON的PLC(TSXP57452)如何与计算机进行通讯,上位机用高级语言编程。请给出具体的说明或列子等。多谢!!!

网友A(2003-03-26):
MODICON的PLC可以使用MODBUS通讯协议。

网友B:
你要自己写上位机程序吗?为什么不用FIX。INTOUCH。等现成的上位机软件? MODICON 最好的上位机通讯协议是MODBUS PLUS,要实现MB+通讯你的PLC需要增加一块通讯卡TSXMBP100。 要使用MB通讯的话最简单,买一根通讯电缆连接TER口到上位机就行了,但速率仅仅到19200。

网友C(2003-04-29):
大家好,我公司是美国MDS无线数传电台中国代理,如果各位有无线数传方面的应用,请垂询我公司。竭诚为大家服务!          栗志新     北京华讯通信电子技术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安慧北里逸园甲16号北京世纪龙都国际公寓1608室,100101     移动:(0)13911270532     电话:010-64984927     传真:010-64984954     HTTP://www.wirelessdatant.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