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S7-200的通讯问题

楼主(2003-04-29):
我们用S7-300 与 S7-200做一个稳流控制系统,S7-300做主PLC ,S7-200 做子PLC, 请各位专家有什么好的办法,除MPI通讯模块外.谢谢!

楼主:
除MPI通讯模块外,目前还没有什么好的办法,那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A:
还有用PROFIBUS,价格自然比MPI贵。

网友A:
现在可以用以太网通讯了

网友B:
直接利用点对点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C:
对你这种情况,MPI是最好的方式

网友D(2005-07-25):
偶不知道

网友E:
谁有S7 200 EM 231-7PD20的四路热电偶输入的模块,急用 0371-66203590

网友F(2011-06-16):
采用PROFIBUS-DP通讯 用EM277通讯模块

网友G:
200上面和300的CPU不是都带着MPI通讯口么 怎么还要另外的模块?

网友H:
200的是PPI,300的是mpi,当然不能通信,需要各自加装通信模块,一般用DP通信,或者以太网,都可以。QQ878582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