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maker license expires

楼主(2003-04-29):
我使用的lonmaker前段时间不能使用,系统提示lonmaker license expires, 重装仍然如此; 将硬盘格式化后,重装可以使用; 但最近又出现新问题:打开网络后,菜单中没有lommaker工具,系统提示“the current drawing is not a lonmaker drawing”,无法进行网络调试;但新建一个网络,lonmaker可以正常使用。 何解? 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
供应商给我的建议是在此重装。 ...?

楼主:
不知这算不算bug?

网友A:
好象使用LNS SERVICE PACK8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Do you have read about README.TXT file. there are explain when will occur license lost. i suggest you maybe need to check. if you have runing something like Norton utility to defrage you hard driver. may be your LM4W license will lost .

网友C:
也可能和版本不同有关,我原来用sp7时画的图,后来在重装后,没有加sp7前也打不开,在加了sp7后,就能打开了。你看看是不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