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3-04-29):
请教各位老大:我有一台日本安川型号为616G3功率为110KW的变频器,最近一开机就显示FRn,不知道怎么回事,请各位大哥大姐救救我吧!

网友A:
检查散热风扇!!是否脏了!!

楼主:
老大我已经查过了啊!4只风机运转正常,温度开关正常。

网友A:
模块旁边是否有一小风扇!!!

楼主:
没有啊!只有一个大风扇,是220V的。

网友A:
主板也可能有问题!!参数恢复出厂值试试!!有同型号变频器也可换主板试试!!

楼主:
谢谢广州通达老大,这台变频器这个故障确实是主板有问题。现在这个故障修好了,可是又出现GF故障,我已经检查了地线的接线,都没有问题,能否请老大指点一下到底怎么修才好,这种变频器的接地到底是怎样检测的。

网友A:
你是用原来的主板吗?GF也可能与主板有关系,是不是不接电机一送电就显示GF,主板坏我们是不建议维修,因为就是修好也可能很快坏掉!

楼主:
广州通达老大,这种故障跟你说的一样,谢谢你的建议,我决定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