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从站调试

楼主(2003-04-30):
智能从站怎么调试,有没有专门的调试工具? 请知情者给个方案吧!~~~

网友A:
智能从站应该是一个不确定的概念吧?

网友B:
我不清楚您的智能从站是怎么样的,不便回答;您能否具体说明一下呢!

楼主:
具体一点,那个公司的产品?

网友C:
用SPC3做的智能从站,怎么调试通讯?

网友B:
您可以打电话咨询我们:010-82078264

网友C:
具体通讯怎么调试,用COMPROFIBUS组态,用WINCC?

网友B:
可以,因为一些技术细节我我从得知,详情电话联系。

网友D(2004-05-17):
是不是要用cp5611?但要cp5611的驱动吗??

网友E(2004-09-12):
请教: ET200S中挂1。SFC15等。路高速记数模块,在STEP7中使用哪条指令,如SFC14,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