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如何处理PROFACE触控屏黑屏故障

楼主(2003-04-30):
一PROFACE触控屏与三菱FX128MR PLC连接,使用中出现下述故障:触控屏上电后不久,内部蜂鸣器即报警,屏幕闪烁,持续几分钟后即黑屏,断电后再上电故障依旧。若将PLC端的电缆插头拔掉,则故障消失。 若有哪位高手知道处理方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触摸屏设置中与之通讯的PLC型号是否匹配?

网友A:
检查一下PROFACE系统内的SYSTEM START ADRESS设定是否与PLC内部使用的地址相一致。

网友B(2011-10-03):
PLC端口有问题我的Q1030665828

网友C:
触摸屏在PLC的系统设置寄存器是否被占用?

网友D(2011-11-13):
proface 触摸屏灌过程序后出现黑屏急求救,谢谢帮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