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卷用变频器

楼主(2003-04-30):
请教:有无适合拖动收卷特性负载的变频器

网友A:
你好! 你可以使用力矩电机加上我厂生产的TLJ-3F力矩电机控制器,效果会很好,而且价格也很低。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和我联系。13605506881 天长市天宇电子设备厂

网友B:
选用三垦变频器.正好有. www.sankenld.com

网友A:
ABB的ACS600有这样的驱动软件。 可联系021-64977339刘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