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I/O可以用开关电源吗?

楼主(2003-04-30):
PLC的I/O可以用开关电源吗?问过很多人,都认为还是用线性电源较可靠,但现在开关电源这么普及,那么小巧,不能用在PLC的I/O回路,太可惜了,各位同行,你们公司是用的什么电源, 可以交流一下吗? jw898@163.com

网友A:
可是可以,但一般plc的内部本身就有提供24v或12v的直流电源,似乎没必要多此一举!

楼主:
点数多了就不够,自然要外接电源。

网友A:
奇怪,用扩展接口不行吗?如果因为说扩展后会由于电源原因需外接,这种plc是不是在设计上有缺点呢?

网友B:
I/O口用的是PLC本身的电源!所提供的24V电源主要是为外接传感器等设备而提供的! 扩展的I/O也用的是PLC内部的电源! 这样只限于PLC一体机上面! 如是模范化结构则需配专用的电源模块!开关电源是不行的!

网友A:
To china901: 非常谢谢,你纠正了我的看法!

网友C:
我的经验认为开关电源完全可以用在PLC的I/O回路里并且我的项目中完全选择开关电源。 不知道用线性电源的道理何在?可以抗过压冲击? 何况楼上的喜欢用PLC提供的24VDC,不也是开关电源?过压或短路,一个PLC全烧坏了,危险不更大。

楼主:
我这里所指的电源是指输入卡输入信号(压力开关,温度变送器)用的电源,输出卡电平输出用的电源,当然,电源只要不超过卡件的额定电压范围,对PLC及其I/O卡是没有影响的,但对整个系统来说,电源故障,可能导致输入/输出状态紊乱,影响设备的运行,使其误跳闸或拒跳闸, 因为电源去到就地,就地环境很恶劣的,有短路接地的可能,据我了解, 线性电源在出现上述情况是,输出电压会被拉低,但仍可保持,一直耗住;而线性电源,出现上述情况,电压一低,电流一越限,开关电源的保护回路就动作,电源马上完全停止工作了,这样是保护了控制设备,但对系统可能是灾难性的. 各位认为呢,

楼主:
我这里所指的电源是指输入卡输入信号(压力开关,温度变送器)用的电源,输出卡电平输出用的电源,当然,电源只要不超过卡件的额定电压范围,对PLC及其I/O卡是没有影响的,但对整个系统来说,电源故障,可能导致输入/输出状态紊乱,影响设备的运行,使其误跳闸或拒跳闸, 因为电源去到就地,就地环境很恶劣的,有短路接地的可能,据我了解, 线性电源在出现上述情况是,输出电压会被拉低,但仍可保持,一直耗住;而开关电源,出现上述情况,电压一低,电流一越限,开关电源的保护回路就动作,电源马上完全停止工作了,这样是保护了控制设备,但对系统可能是灾难性的. 各位认为呢?

网友C:
线性电源也要有过流过压保护,否则也会损坏,因为您说的线性电源输出也使用半导体元件,他们过流过压也会烧坏。 我认为您的“耗住”的观点在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中是很坏的习惯,为了设备安全一旦过流过压,应当讲多么快的切断电源,才能不损坏设备。耗住,难道非要耗到着火不成?

网友A:
我不同意一些观点,请大家把plc 打开,是不是所有的plc的i/o都有一个继电器,并附有灭弧放电回路,当然在我们实际工作中出现过output点的继电器烧坏的现象,但这可从别的方面来解决呀,而且在实际工作中,我很少发现有plc因为i/o点的原因而会烧掉电源的现象!不知各位还有没有相关建议!

楼主:
没什么建议,我觉的可以,所以就用了,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A:
若因为可能存在的输入输出点因电流或接地等等故障而导致的耗住现象,我认为应加二次回路,无论怎么说,plc本身是很脆弱的,我们总不能说去把十多安的电流设备直接接在职plc上吧,更不应把本来应属强电工程的功能一定要求plc来完成!

网友D:
只要考虑到开关电源的高频干扰问题就可以了!!不小于30MM!!

网友E:
plc 的IO点承受电流能力有限,plc电源能力也有限,如果累计输出电流太大将损坏PLC,一般情况下,如果同时较长时间输出较大电流建议采用中间继电器。

网友F(2007-04-11):
应该可以吧

网友G(2009-09-09):
plc 的IO点自身承受电流电压能力有限,plc电源功率也有限,如果需要输出大电流或大电压 ,一般情况下,建议采用中间继电器; 也可以买个带光电保护的plcI/O保护器,联系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强路1007号高训大厦   联系人:深圳市高技能人才公共实训管理服务中心 刘博祥 黄小燕; 联系电话:82997882

网友H:
一般PLC的I/O通过自身的内部电源完全可以(内部为集成式稳压电源、内有过压、过流等多种保护)没有必要外加开关电源;

网友I:
如果输入输出点的都是小信号电流,可以使用PLC自带的24V电源,但很多场合需要外接电流较大的电磁阀,指示灯或者小型继电器,那么就需要外接电源了,开关电源完全可以,线性电源也可以,这些都取决于电源本身的质量,而不是哪种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