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槽omron底版上模块的分配???

楼主(2003-04-30):
我使用了10槽的omron底板,依次为3块id212,1块id211,2块oc225,2块ad003,1块da003,1块mad01,请问怎样的地址和数据区的分配最好,特别是对那几个模拟量模块分配,我在编程时要注意点什么???多谢多谢!!!

网友A:
我也是在看omron的,看到你的问题,觉得你肯定能回答我的问题,看看我的(就在你的下面)哪问题好么,谢谢了,

网友B:
特殊模块放前面,1,2,3基本IO模块随便放。编程时注意的问题参看你的模块说明。

网友C:
我觉得只要将相同类型的模块放在一起就可以了,在CX-P中可以自动生成i/o表,每个模块分配地址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D:
你用的是否为C200HW-BC101的底板,如果是,AD/MAD为专用I/O,根据机器号分配,其它根据槽位分配.如需资料,发mail到panli15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