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OMRON的CJ1能不能与施耐德的ATV28/ATV58通讯吗?

楼主(2003-04-30):
现在想做一个PLC与变频器的项目,PLC选的是OMRON的CJ1,变频器想用施耐德的ATV28或ATV58,但ATV28或ATV58用的是MODBUS协议,如果用CJ1的CJ1W-SCU41(支持协议宏的RS485串行通讯)能否实现通讯呢?

网友A(2003-02-16):
通过串行口与外部设备通讯一般是用直接收发TXD、RXD指令或者通讯协议宏指令PMCR来实现。具体问题请拨打电话(021)50504535-500询问。

网友B(2003-04-15):
你可以写MODBUS协议就可以与。。。。通讯。 MODBUS 协议很简单: :01020001LRC0AOD 这就是一条命令,可以从你的485口发出来吗?能发出来就成功了。 为什么不用施耐德PLC,找这个麻烦。

网友C:
施耐德的PLC在某些功能价格比上并不具优势。其他品牌反而更好一些。

网友D:
协议宏是可以做的,先用CX-procotol编协议,再用PMCR调用